三星913NWPLUS

楼主(2013-10-30):
百分百好    红屏两个一起刷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找不到驱动,换了板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找不到驱动,换了板子好了

我之前故障是红屏 换过驱动板  还是红屏   后来刷了24那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