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掉电维修 两口打仗摔的

楼主(2013-10-30):
型号:sony pcg 61212t
此本是老婆汉子打仗摔的,屏幕摔破了,外壳无变形,主板也看不出外伤。现在掉电重启,裸板电流最高到0.58
最低在0.37.测量3v5v电压正常,显卡供电1.5v ,pg1.8v,cpu供电在0.7v左右,无头绪了,求指教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下载个图纸 查电路呗

网友:
PCG 61212T富士康代工图纸.pdf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图纸已传上,还可能是哪些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种摔了的本本最不稳定了。不太好修

网友:
最怕桥下面掉点啊

网友:
先打一下二级,转换电压再说,有可能电压没出来,换内存。个芯片的电源好信号也要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