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代码4R,R2,我也发一帖!

楼主(2013-10-30):
机型:联想Y450
版号:DAOKL1MBBG0    REG:G     北桥:AC82GM45    南桥:AF82801IBM
此机器三修,同行拿过来就说已经修过显卡,我师兄换过显卡,到我手里上应该是三修吧!下面正文!故障下面会有详细描述!
1:打阻值,正常,2,限制电流查可调,没有短路,3,慢慢调电流(我的习惯,防止烧版),正常,待机3V,5V,正常,上电一路1.5A,不显示,内接,外接,都是不行,4,看看论坛有没有通病,果然有很多问题,1.8V,小电源板,代码4A,4R,R2,等等,OK,先不上内存,1.0A,上内存跑1.5A,不显示,这是我有的蒙,我毕竟维修经验不足啊,同行已经修过显卡,我师兄也换过显卡,他们技术应该都比我好,老板给我,也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温习一遍吧,毕竟开始修也就几个月嘛!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先按不跑吗的修,测PLTRST,有,CPURST,有,ADS#,哈哈也有CPU背面TP25测试点,波形刷刷的,内存到底有没有过呢,正常是80%有声卡复位,就是内存过,先不上内存,声卡复位11脚(好像声卡的复位都是11脚),没有,上内存,有啦3.3V,这块板支持测试卡,代码4R,R2,明显不过显卡,但是还是不确定,哎,学徒修东西,就是慢,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看看板子,想啊想,要动显卡吗,可是人家已经修,换了,都是几年的师傅,突然想到北桥和显卡直间的电容,测量看看吧,又发现啊,惊喜,有两颗到显卡的电容,无穷大,另外一头到北桥382,正常,上 是C552,和C556,查电路图 没有办法,果断,拆掉显卡,其实这两颗电容就在边上,重植会好吗,不管了,一个字,植,省点钱嘛,OK,再次上电,测试阻值,还有一个无穷大,就是C556,不管了,上电试试,一路跑马,测试卡,变化,内接,外接都显示啦,至于那颗电容,为什么还是无穷大,等我技术再好些,再研究吧,或者各位老师们,指点一二!上个亮机的图 ,另外,亮机的代码是B2!   以前总是看人家的帖子,学了不少东西,我也分享一下经验,各位多担待些,有错误之处,请指教,这是我全部的过程!

网友A:
C556一端没有阻值,不对啊,还能亮机,应该是你测试是没有测好吗????????????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兄弟们,感觉好的,有点帮助的,给点分啊,发帖,拍照,辛苦啊!小弟谢谢了!还要感谢,饼哥,都是学他的视频,让我技术有进步!

网友:
纠正一下,亮机后,代码是B0!

网友B:
我也有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56一端没有阻值,不对啊,还能亮机,应该是你测试是没有测好吗????????????

我也郁闷啊,但是,我真的测试好多遍!但是也真的亮机了!请饼哥,大神出来解释一下,或者其他的师傅们!

网友C:
电容一端阻值是多少

网友:
重做就做好了啊

网友:
不过这个显卡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没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一端阻值是多少

到北桥的382!

网友:
很在意楼主说的C556的电容阻值!希望楼主有突破的时候恢复于我!

网友:
最终就是重置显卡?心细决定了你的胜利。

网友:
兄弟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的确是无穷大1,我也感觉奇怪,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反复测试都能亮机,有今天早上修好,到现在,我担心有问题,十来次啦,每天都可以!只是,我无法解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虚焊了 吗 加焊应该就可以的吧 都说重新植球比加焊用的时间长 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合理的 ...

我加焊过,我师兄也加焊过!都不行,我才查了那么多

网友:
不错,鼓励新手发帖,有的师傅只会被经验迷住

网友:
是不是你师兄故意考验你啊,他都从新换了显卡都不行,你从植下就好啦!似乎你也没有动其他地方的东西哦

网友:
怎么老师傅就不量显卡的电容,这证明老师傅只有几招。。。。

网友:
嘿嘿。老师傅一般都不爱研究了。吃老本。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老师傅就很厉害。

网友:
有可能之前没焊好吧

网友:
重制好的最好?

网友: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R2和我的A2是不是同一个代码,感觉A2的好难修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爱坏的。有时候换一下也会好。

网友:
看着你值上去的那个显卡  真心冒冷汗 返修不久矣

网友:
新显卡温度没到位 没上好  新的一般都是无铅的   他重植换有铅温度要求低   也容易上好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但我没有修好

网友:
C556我测了两边都有对地阻值!!!

网友:
C556对显卡一边对地阻值是344,对北桥一边对地阻值是422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的榜样

网友(2014-06-18):
机器掉电 我感觉最难修了,你这个我没看懂,难道从新值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还没搞定

把显卡供电那三个胆电容换掉不行估计就是小板上面1.8V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个显卡有点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