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不开机,电流一直40M……维修实例

楼主(2013-10-30):
前几天接一客户的手机苹果4,开不了机。拆机后电源供电,单板供电只有40MA的电流。一直是40MA,于是量了一量电源IC芯片的二极体也无异常,就再查了一下供电,发现C269PMU这个电容是1.35V的CPU供电,结果只有1V明显偏低,用手摸摸CPU也没有发烫,CPU周围也没有短路的现象。
最后考虑到苹果手机的开机过程,怀疑是CPU的问题东或NAND的问题。目检发现NAND有空焊的的现象,于是就用风枪把NAND加焊。结果开机就只有20MA了,更加的不正常了。
电源IC已有电压输出说明正常,那么剩下的就是CPU和NAND的通信了。想了想还是决定干CPU,先是将CPU久久的加了一下焊。开机,开如停留在40MA,以为还是老样子,突然一下电流有很大的片偏动。心里一阵高兴,肯定OK了。装机开机屏幕出现了苹果的LOGO。呵呵……

……

网友:
苹果手机是不是像是笔记本的缩小版?维修跟笔记本相同么?

网友A:
虽然对手机维修很陌生但还是对其电路无比的感兴趣!希望楼主能把手机主板的图贴上来大家研究研究!谢了!

网友B:
差不多吧,功能部分一样。可能比你笔记本的功能还多一些功能,另外不同于笔记本的是手机有射频部分。也就是打电话,上网啊,发短信呀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对手机维修很陌生但还是对其电路无比的感兴趣!希望楼主能把手机主板的图贴上来大家研究研究!谢了!

手机主板的图片??你要对手机感兴趣的话和我联系我发给你电路图

网友C:
加焊CPU就解决了啊,本人很想学习苹果手机维修,特别是电路这块,希望楼主哪天能够和我们讲解一下关于板子上的几个关键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焊CPU就解决了啊,本人很想学习苹果手机维修,特别是电路这块,希望楼主哪天能够和我们讲解一下关于板子上 ...

可以啊,只不过我发贴讲解也讲不太清楚,可以到实地学习。我当面讲解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功能部分一样。可能比你笔记本的功能还多一些功能,另外不同于笔记本的是手机有射频部分。也就 ...

哦,是这样啊   明白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只不过我发贴讲解也讲不太清楚,可以到实地学习。我当面讲解更好……

``````楼主,版主是在基地当老师?????额,失礼失礼,开始以为您是苹果维修技术很牛的坛友,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版主是在基地当老师?????额,失礼失礼,开始以为您是苹果维修技术很牛的坛友,呵呵

没什么,有机会的话过来一起研究一下苹果的电路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有机会的话过来一起研究一下苹果的电路理论。

恩,有机会再去一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主板的图片??你要对手机感兴趣的话和我联系我发给你电路图

非常感谢!怎么发!要QQ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怎么发!要QQ吗?

你QQ联系我吧  458648228

网友D:
修笔记本的来修手机,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笔记本的来修手机,可以吗?

可以啊,电子产品工作模式都差不多。懂起来也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电子产品工作模式都差不多。懂起来也快的

嗯,谢谢,我也想修,就是怕修不好,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我也想修,就是怕修不好,哎!~~

怕什么,谁一开始就会呀。总得有个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手机电路工作原理 有些与 电脑相同 有电路基础 应该学起来也快吧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工作原理,就是多是打接电话。电脑不是也有WIFI BT什么的。原理都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QQ联系我吧  458648228

还是你加我吧!你的要回答问题加不上 !382927337谢了!

网友:
LZ  发我 一下苹果资料 我想学习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加焊cpu温度应该很低吧   300度搞过基带爆珠了

网友:
这个温度还是要高的,不高的话吹着没反应。毕竞CPU那么大个,还是双层的

网友:
嗯,所以在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手机

网友:
你好   我也是修笔记本出身 现在慢慢摸索苹果手机主板维修     能加个好友吗?  有些不懂的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谢谢  我的QQ号码   380228230

网友:
版主,方便把QQ留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怕什么,谁一开始就会呀。总得有个过程的。

嗯,谢谢支持,到时候有这样的机器,就试试,到时候麻烦楼主给点技术支持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支持,到时候有这样的机器,就试试,到时候麻烦楼主给点技术支持啊,呵呵

嗯,好的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没问题

可以加个QQ吗?51005388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QQ吗?510053886

好了,我加上了。

网友:
苹果手机的主板上芯片都是带黑胶的,楼主是怎么加焊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翻新的板子,没有黑胶的。

网友F:
搞不懂的,像手机芯片空焊多不,我两个苹果4都一个电流50毫安,一个20来毫安会突然跳动一下,但是加焊芯片都不行哦,板机,芯片没有打黑胶的。确定加焊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的,像手机芯片空焊多不,我两个苹果4都一个电流50毫安,一个20来毫安会突然跳动一下,但是加焊芯片都 ...

我的是这个样子,也得看情况。如果你的板子是烧坏的没必要加焊的

网友:
讲的不错·   LZ我也想加你 做个朋友 交流一下! 190477591

网友:
大家可以多看看论坛,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2014-04-21):
话说手机触发掉电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