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中24 XX与25XX 芯片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3-10-30):
手里有两个显器型号是L197WA联想的 现像是按键不好用,前提是驱动板的问题,按键己换过!驱动上有两个芯片 1个是24C02 一个是25lf020 想了解下这两个芯片的区别!什么时候刷那个芯片,谢谢。。。
芯片

网友:
24是调节储存的 25是程序

网友:
24是存储用户数据,25是存储机器使用数据,也就是主要程序!

网友:
一个是bios芯片 一个应该就是个管子

网友:
24是数据芯片25是程序芯片 刷BIOS都是刷25

网友:
25是存固件的.24是存配置文件的,这么说比较确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