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接到ACER4250不通电

楼主(2013-10-30):
换了EQ=DM 有3.3 5V 电流上到0.101,CPU供电电压不正常。8380ALN芯片,不懂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请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没图怎么看,你下个图纸不就可以了

没有图纸

网友A:
看图修呀

网友(2014-07-21):
夏、一抹阳光。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A:
看图修呀

都说了,没有图纸啊,你有吗?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0022 类似图纸论坛应该有 你找下 或者提供版号

网友A:
板号?发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发来我帮你看看

DAOZQPMB6C0  只看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22 类似图纸论坛应该有 你找下 或者提供版号 ...

这个不对,我的是42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发来我帮你看看

DAOZQPMB6CO REV C  这个就是板号了

网友:
我量了 CPU是没有供电的。。。。这种是CPU北桥 显卡 在一起的

网友:
桥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是amd的吗

网友:
人家原来是不通电的啊。。。 是AMD 啊

网友:
有图不懂看,悲剧

acer 4250_ZQP_RevB_0315.pdf

网友(2014-07-21):
0.1安应该还没有到CPU那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