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T8502E 中的 I/O 14脚 WRST#这个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3-10-30):
E40 IT8502E 中的  I/O 14脚 WRST#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应该是 复位

网友:
是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吧
      有3.3伏

网友:
延时发出的

网友:
肯定复位

网友:
EC的复位。 这个是3.3 如果无电压 EC就不会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7楼正解!

网友:
ec的复位信号 经R252上拉,C409延时

网友:
谁知道延时电容去掉 会不会影响复位

网友:
这个信号就是EC自身的复位,3.3v样子

网友:
复位,你查查图纸

网友:
不太懂信号呀。等高人来说明一下也好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