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550V的BIOS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30):
昨天朋友买了一个ASUS-A550V本,原来是8系统,可是游戏兼容差,我就给作了64位的7,(硬盘是GPT)没改变,并用UEFI的修复工具修复了,可是开机找硬盘启动项(按ESC),后又把硬盘格成MBR,可是BIOS下,根本没有关闭UEFI的选项,我知道是隐藏了,哪们高手,给在下指点下,看看如何开启,让它开机时能找到硬盘的启动项!
最好有图,一定加分!

网友(2013-12-29):
此电脑是预装WIndows8的(系统如果有问题可按f9还原),你可先进入BIOS,按f9恢复默认设置,然后将Boot--Launch CSM--Enabled  ;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Disabled更改后F10保存,到时在按ESC选择对应的项来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