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GPU虚焊了用BGA260加焊,老是不成功,加焊后造成电路短路,电源保护?

楼主(2013-10-30):
怎么GPU虚焊了用BGA260加焊,老是不成功,加焊后造成电路短路,电源保护?

我的温度是上部加热   165 195  215  235  245      下部加热   165  195  215  260  270

显卡一般是9600GSO之类,  270温度的时候我能推动芯片就会关掉加热的。

为何这样,求救求救?

网友(点评):
肯定是GPU不行,做得不行,技术不过关,所以老是焊坏,直接找他厂家 么破东西,焊也焊不好,别人一焊就好

网友:
那你是不是么放好,我 遇到爆珠

网友:
是不是操作不当啊。

网友A:
温度太高了吧  240就化了无铅的

网友:
哈哈  我以前老是拿镊子碰,拿下来老是短路

  现在看下面珠子融化就停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8959-1-1.html
有兴趣看看哥的帖子~··说不定能好

网友:
你用错曲线了,请使用此曲线(笔记本AMD、ATI等芯片,较薄的芯片)才行。

网友(点评):
什么什么的曲线,修显卡需要曲线?

网友(点评):
就是加焊 拆装 无铅重置,都不需什么所谓的曲线,曲线是为了产生回流效应,懂回流原理吗?爆芯片跟曲线有毛关系,不管温度再高,只要不拆过实际芯片中央区域温度230度左右,就不会爆,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点评):
另外我告诉你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己组装的发热砖,比你的什么260好用很多,变色不爆芯片,完全秒杀CF260

网友(点评):
现在人都是这样的,修不好东西,老怪BGA么样,不同的显卡不同的温度,不要说任何GPU都是一个温度

网友:
没用过bga加焊过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捅过劲 焊盘连锡了
重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貌似修过几个S250显卡,。上管值0.02都可以点亮,只是稍差点的电源就跑不起

网友:
这个大块芯片相对来说还是好焊点,不一定非要等到推得动才去关掉BGA 因为显卡PCB板本来就厚,再加上显卡芯片块头也大,等到你推得动,可能芯片就挂掉了,一般都是看旁边的电容电阻 动了就可以了,像那种AMD  ATI 薄薄的那种芯片,才叫变态呢,用风枪吹下,就可以,一上BGA 就挂 我都怕了,

网友:
GTX260芯片是带铁盖子的,锡融化后最好不要去推它,很容易走位和连珠的,用的又是0.5的珠子,很不好弄,曲线不要设置太高,特别是上温,250度就是上限了,段数可以设到七八段,这样加热久一些,成功率也会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太高了吧  240就化了无铅的

温度太高,显卡上面最高230下面最高200

网友(点评):
你那个温度修啥卡的,不小得每一种心片温度不同,根心片大小,及板材料而定

网友(点评):
你那个温度修啥卡的,不小得每一种心片温度不同,根心片大小,及板材料而定

网友(点评):
确实根据机器而定 我的是xxxxxx5830的 下面240 上面235就化了

网友:
你预热时间不够吧。

网友:
加焊的时间  太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