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节能版310小改与大家分亨

楼主(2013-10-30):
入手一拆机全汉蓝暴节能版310,准备给二奶机用,二话不说,上图

马上拆开,给我的感觉是,用料很足,也用料很省,为什么这样说呢,说他用料足,基本上一级,二级EMI齐全,甚至可以说是豪华,高低压滤波电容齐全。基本上主动结构的电源所有元件的他都有(PC板下面还有大量贴片元件)。说他省呢,基本上的用料都要小几号,不是小一号,主滤波电容用的是台湾的智宝,可惜容量只有82UF,实测只有73UF,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电源中最小的,更小的我没见过,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主变压器更是小巧灵珑,输出滤波电容数量不少,(用的是智宝和TONG JIA.TONG JIA这个牌子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希望懂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比一般的电源来说可以说算得上有点夸张,只不过个头和容量都要比普通电源小(少)很多。容量是1000UF和470UF。(原图没有拍照)决定换,于是把主滤波电容换成蓝宝石100UF(实测有103UF),输出电容换成日本化工(其中有两粒位置不够,没换成)完工,上图

最后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更换电容后对电源总体性能有没有提升,如果有,主滤波电容还可以加大多少为好?

额定250w的电源,换电容纯属折腾。先天体质早已决定一切。

网友:
主动式PFC,效率高和宽电压,地球上通用啊,就是太能省了,成本估计控制到家了。

网友:
这几个电容也应该换掉,我修过二个航嘉的静音电源,里面这种牌子的电容差不多全爆浆了,你这个只是时间没到而已。电源其实改进的佘地也没有了,主变压器已决定了功率的大小,后级的大互感线圈和3.3V的线圈都是缩水的(线径小了点,圈数减了点),换电容只是把原来缩水的地方补足了,电源更稳定而已

网友:
功率是一定的,但是会稳定不少。

网友:
功率是开发时就设计好的了,很难改变的,跟换电容只是把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给排除了。

网友:
小改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这几个电容都是智宝的质量也不会太差吧,航嘉的电源低压滤波电容好像很少用智宝的呀!那两个并在一起的本来想换掉,只不过手头上没有体积这么小的电容,只好作罢,那两个是3.3V和5V的第一级滤波电容.其实这个电源我觉得他的稳定性还算不错,我试过带上100W的负载,其12V电压才下降了0.3V左右,相对于额定功率这么低的一个电源,应该也算不错吧。我试过几个山寨厂的电源,只要负载50W左右,其12V已降到11V左右,更离谱的是有一个号称400W的甚至下降到不到11V,看铭牌12V电流才12安,更神奇的是这个电源当时是用在一台CPU是5400+,显卡是9800GT的电脑上。

网友(点评):
这个牌子的电容以前在一些代工厂生产的低端主板上用得比较多,如昂达的主板(我就有一块集显的主板,电容是用了2年左右就陆续爆浆),航X的LW静音电源也用了不少,修电源时我都是用洗衣粉、热水直接冲洗干净后再修的

网友:
这类大多属配置不高的品牌机用的定制品。

网友:
能稳定一点吧,纹波少点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京东那里蓝暴的节能版350只比310高20元,楼主为什么不买350呀,看你换电容的成本都差不多要20了(在我这的零售价),估计350版的主变压器的线径和后级输出的整流管、电容都要大一些吧。这样比你单换电容的效果要好吧

网友:
换电容不能改变功率大小,只能讲可以稳定些,另外加大功率输出就要换开关管等主要功率管才行~

网友:
这个是工厂 设 定 好了的,已经在正常内了。呵呵、、、作用不大滴【其容量不变小的话】。

网友B:
主变压器已决定了功率 ,散热片场管基本苟到家,怎么换都没什么变化啦,这电源基本就这样啦 苟到家啦,那设计者真是高手

网友:
还有空有心思的话,可以在桥堆上加个散热片
PFC线圈从真80PLUS电源上拆个,比这个大就行
有条件量一下电感值,挑一样的更加保险

网友C:
主电容只要放得下,可以换到1W 1UF-1.2UF
底线是0.6UF/W,保持时间才能到16ms
二次侧电容,不超过只要单路1万UF随便加

网友:
teapo的电容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正品的teapo比高仿的日化电容要靠谱。这个电源用料就说不上足了,不过对于250W的功率足够了。个人对FSP的电源不感兴趣,修了几个有点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京东那里蓝暴的节能版350只比310高20元,楼主为什么不买350呀,看你换电容的成本都差不多要20了 ...

电源我买的是二手货,三十多块,电容是淘宝上买的,四五毛钱一只。350我也看过,就主电容大一点(100UF),其它基本上一样,12V电流输出电流也一样为17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电容只要放得下,可以换到1W 1UF-1.2UF
底线是0.6UF/W,保持时间才能到16ms
二次侧电容,不超过只要单路 ...

主动PFC也可以换?大小不一样的PFC电感值也不一样吧,还有电感值怎样量啊?二次侧电容单路超过1万UF又会怎样?本人小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变压器已决定了功率 ,散热片场管基本苟到家,怎么换都没什么变化啦,这电源基本就这样啦 苟到家啦,那设 ...

要不怎么说全汉的主动电源设计上已经到了极致,什么是极致,这就是极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也可以换?大小不一样的PFC电感值也不一样吧,还有电感值怎样量啊?二次侧电容单路超过1万UF又会怎 ...

电感可以用电桥测量的
电容单路小于10000UF是intel推荐的atx设计标准
电容太大了,瞬间充电电流会很大,电源可能会保护

网友:
单个高压滤波电容,是正激电源呀。正激电源的这个电容容量一般都不大,与老式电源工作原理不同,电路性能不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