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换显卡芯片后无CPU时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10-30):
此主板显卡芯片更换后CPU就不工作了,量了也没CPU时钟,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引起CPU都不工作呢??其它板也遇到过些情况,拆下显卡芯片这种IBM后代的机子接上机子喇叭不上内存会报警,换显卡芯片后板整个就不工作了,CPU也不怎么热,没有工作无时钟,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肯定显卡没做好,或者做的时候把别的桥弄坏了,显卡和桥离得那么近

网友:
看下北桥  找个板子  做显卡容易把北桥搞短路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是带黑胶的,周边的南北桥也是带胶的,做BGA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护措失!

网友:
哦,以前做显卡都没搞坏桥呀,但这次两块板都有这种情况,要不把显卡拆掉试下了

网友:
我拆下显卡再试下板能不能工作,如果能工作还是显卡问题,这种板拆掉显卡会报显卡错的

网友:
还是这样,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我在做显卡的时候把边上的东西都加焊高,怕别的会短路应该不会坏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