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RT8105周围电路,求指导求图纸

楼主(2013-10-30):
主板型号:PR833-10
故障现象:无内存供电(在内存旁边呢所以认为是内存的供电)
维修:此板送来前已经修过,测量FQ18对地阻值很小,拆下它测量是好的,顺线查FQ18G极连接FU6(RT8105)2脚,仔细查看FU6已经动过了,换一新的FU6故障照旧。
现在请教高手的问题是:1.R164的位置是空的,这儿有电阻吗?阻值多大?
                      2.Q2H19的位置有管子吗?型号多少?
                      3.给看看周围还有什么元件是缺失的。
                      4.图纸或修过这个位置的大师给指点一下呗。
                      5.FU6(RT8105)7CSET什么信号啊.
  我会加分鼓励 的!

网友:
你问的问题都是需要看图纸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A:
7脚OPS电流检测脚,当此脚电流高于内部控制器设置的标准值时,会关闭外围的上下MOS管

网友B:
先断电查一脚相连的启动二极管和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再开机通电查5脚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查7脚对地电压.这脚是频率控制脚同时也是芯片工作使能脚,如果这个引脚电压低于一定值时芯片会停止工作.

网友C:
你测下第7脚连的空焊盘R164另一头是否连有上管S极  是的话 加个20K的电阻

网友D:
是磐英的主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脚OPS电流检测脚,当此脚电流高于内部控制器设置的标准值时,会关闭外围的上下MOS管

7脚是2.27V,我对地短路,对管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电查一脚相连的启动二极管和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再开机通电查5脚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查7脚对地电压.这脚是频 ...

好,谢谢你宝贵的指导,我查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下第7脚连的空焊盘R164另一头是否连有上管S极  是的话 加个20K的电阻

谢谢回复,我测了164的另一头没有和上管的S极连着,装上20K电阻后164的另一头是5V的电压,7脚是2.4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磐英的主板吗

不知道是什么板子,你有这方面的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7脚是2.27V,我对地短路,对管还是没有输出。

参见6楼提供的图纸可知:7脚通过电阻R244与相位8脚相连输出1.25V的电压,再通过电感与电容组成的储能滤波电路输出1.1V的电压,所以你那7脚2.27V的电压是否偏高,重点查此芯片的外围电路,如MOS管、电阻,实在不行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见6楼提供的图纸可知:7脚通过电阻R244与相位8脚相连输出1.25V的电压,再通过电感与电容组成的储能滤波 ...

好的,谢谢,正在努力中,无论是否修好都得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