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二修机 送来时待机0.10 换了个IO 待机0.01 不触发

楼主(2013-10-30):
DAOOP6MB6DO    CQ61 二修机  送来时待机0.10   换了个IO  待机0.01 不触发   BIOS耍了好几个了   都不行    就在论坛找资料   (第一次看懂时序。工作需要 要学习啊  好多都修不起  看对就不知道了 )  查待机3V  5V  有的   查IO供电  3V  有的  经查S5-ON  没电压     我把PQ34取下   IO还是没输出    IO换了过两个    现在没有思路了   请问我还是要换io吗?
      求指导   求

网友:
桥那边的待机条件呢?重点查查

网友:
再查条件,ec的

网友:
EC待机条件    ACIN高   LID_EC#高   BL/C#低    查查看

网友A:
楼上是正解  先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EC那边有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CIN3.05V   lin-ec   3.35V  bl/C  只有0.0几   BL/C 这对吗?

正常的      如果EC的待机电压时钟复位都好的话     再刷个BIOS  毕竟S5_ON是GPIO定义的

网友:
修好说一下过程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如果EC的待机电压时钟复位都好的话     再刷个BIOS  毕竟S5_ON是GPIO定义的

谢谢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    !!!      刚才搞错了   待机正常的     现在主要是查时钟和复位  还有BI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正解  先查ec工作条件

  这是月饼发的      我的待机BL/C  应该不对吧?

网友:
S5电都没出来   查S5 ON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BL/C在待机时应该是高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月饼发的      我的待机BL/C  应该不对吧?

月饼是在没事找事做   正常情况下 BL/C# 低电平有效  Baterry Low/chager#    你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是在没事找事做   正常情况下 BL/C# 低电平有效  Baterry Low/chager#    你还是先刷个BIOS吧

   bios 我刷了N个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   客户送来的时候都可以的  我换了IO之后就不触发  就刷了BIOS  现在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这里的ECPWROK  没电

网友D:
还是在EC这块,重点查EC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在EC这块,重点查EC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

  那我还是换个晶振试试    没示波器  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