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电烙铁修电脑配件的疑问?

楼主(2013-10-30):
各位高手问一下去哈,用普通的电烙铁维修数码类的产品,会不会对其造成损害?比如电脑上用的摄像头。
电烙铁

网友:
我就是只有60w外热式电烙铁 反正能用就行

网友:
一般的烙铁,都是采用断电焊接,这样安全些

网友:
焊接技术到位,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普通烙铁手柄上面一般都有一个接地用的螺丝,从螺丝上接一根细线到接地点之后,应该就不会存在损坏器件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