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V-20V便携维修电源

楼主(2013-10-30):
很久就想做个便携笔记本维修电源了,现在有时间了,零零碎碎做了两天,终于完工。
核心部分采用日立19V/3.42A小型笔记本电源的电路板,实测19.9V输出,可以满足有些笔记本要20V的电压,改到12v可调是为了能维修一些液晶显示器。

要改变电压,使它输出最低12V且可调,需要在取样电路中串联电位器,最好在下取样电阻上串联电位器,以免在以后当电位器开路损坏时使输出电压升高,分析电路后得知图中红圈当中是下取样电阻,串联一个5K的电位器刚好最低到12V,但电压会跳动,分析得知是由于初级供电电压也降低后震荡部分供电不足,于是把图中白圈中的电阻换成0欧,问题解决,电压很稳定。

采用30V/10A的电压电流二合一表。

找了一个惠普打印机的电源盒,经过测量刚好能全部装下,于是打孔成型。

调压电位器是在对讲机中拆的,很小一个,旋转阻尼刚好,旋钮也很小,可以避免误操作。

完工了。

大家看完顺便加点分吧,制作也不容易,O(∩_∩)O谢谢

网友(2014-07-15):
理化基础扎实

网友(2014-06-08):
再加装一个小散热风扇就更好了。

网友:
理論扎实,不知道这样改动了取样电路,在遇到过流短路的情况下,保护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2013-10-30):
直流稳压电源不好用吗?改这个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携带方便  不知道能不能稳定

网友:
不错啊,外观也很漂亮!!

网友:
太帅了..DIY维修利器啊

网友A:
楼主真是太让人敬佩了,不过制作过程还是看不太懂,制作这个东西,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

网友:
外观很好看

网友:
何不用LM317大电流得哪种,1.25V天36V连续可调

网友:
利用调节取样反馈电阻的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B:
过流能保护吗?

网友:
大神 碉堡了

网友:
太犀利了!楼主强大啊!手艺不错!值得效仿啊!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省了银子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学习一下楼主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太让人敬佩了,不过制作过程还是看不太懂,制作这个东西,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

了解电子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流能保护吗?

可以保护,直接短接输出后就保护了

网友C:
 佩服 ,电路理论真厉害   自愧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 ,电路理论真厉害   自愧不如

谢谢,其实没什么厉不厉害的,平时多看看电路图,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LZ如果遇到短路 不知能不能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如果遇到短路 不知能不能保护呢?

可以保护的,我试过了

网友:
有旧电源的话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很漂亮

谢谢夸奖了,

网友F:
做的真好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好 ,我也想做一个!

配件很好买,这东西带着很方便的

网友:
好牛气啊   学到知识了

网友F:
这位兄弟不知道你在湖南岳阳有没有朋友精通电子这块啊!我现在想学,交钱,只要能学到我想要的

网友:
做的很好,方便外出用。我做了一个是万能适配器加一个电流表,这个比我做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位兄弟不知道你在湖南岳阳有没有朋友精通电子这块啊!我现在想学,交钱,只要能学到我想要的

没有啊,你到电子城去看看啊,有很多招学徒的

网友G:
果然高手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然高手啊,厉害

兄弟过奖了,真正的高手是从来不露面的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关键是可调,在范围内,想要多大电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