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偏蓝

楼主(2013-10-30):
再修俩台方正俩台液晶电视 一台是电源板坏了 已经修好了 但是另外一台屏幕偏蓝色 菜单 显示也是偏蓝色 屏线 换过 把电源板坏的那个驱动板 缓过来就好了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VGA 借口组织正常 请问下一步该怎么查 驱动板 没有什么24的芯片可以刷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板,驱动板修着太麻烦!

网友(2014-07-19):
刷BIOS试下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刷程序 不行就 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