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520可以加装mSATA硬盘吗

楼主(2013-10-30):
富士通比较本后盖打开后有两个无线网卡的插槽,只用了一个,另一个可以安装mSATA的   SSD吗,我安装了一个开机找不到这个盘,还是需要调节什么选项。求助中,谢谢

网友:
可以的吧  一般的又可以的

网友:
升级到最新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