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 I7 之间的互换可以吗

楼主(2013-10-30):
现在有很多人 问  笔记本 I3 可以换成I7 的吗  说实在的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能不能换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相同的南桥 可以在I3 之间互换   我想问下   笔记本一代I3 可以升级到一代I5 或者I7 吗  ?

网友A:
可以升级的I5,有的板不支持I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的I5,有的板不支持I7。

相同的南桥 比如说HM55 HM65 之间  I3 有的也不能换成I7 吗?如果换了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同的南桥 比如说HM55 HM65 之间  I3 有的也不能换成I7 吗?如果换了 会有什么后果?

没有什么后果,就是开机不显示,有的是BIOS不支持。

网友:
那还好  现在 有些人 叫我给他们笔记本升级  他们自己买的I7 的CPU  原来的是I3 的  我怕换了过后出问题  都直接不给他们换。。。。

网友:
怎么没有了  楼主更完了 说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学到了

网友:
i3的升级到最新的bios,换上I7的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后果,就是开机不显示,有的是BIOS不支持。

没事   注意散热就行

网友:
i3好像可以升级成i5的i7没有试过

网友:
i7的好像不支持

网友(2014-11-18):
只要芯片组一样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