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570笔记本老机器不认硬盘不进BIOS

楼主(2013-10-30):
IBM570笔记本老机器(光驱在底座)
一部99年的IBM570笔记本老机器了,PII 366MHZ,内存320MB,有底座和光驱正常能用,原装的20G IDE硬盘坏了,最近想装个系统那怕是98,时不时开下机怀念下,当收藏,换上一个新的富士通40G IDE 硬盘,装上后不认硬盘,能进BIOS,不支持UBS启动,设置了光盘启动。能进2008年的风雨林木WINXP V7.7版的PE,PE里看不到硬盘,在其他笔记本用PQ分了3个区,PE里格式C盘FAT32,装了个XP系统,换到IBM老笔记本上又不行了,出现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 操作系统没有找到的,

再次用2008年的风雨林木WINXP V7.7版的PE,在其他笔记本用PQ只分了1个区,(C区),并在其他笔记本用WIN98光盘的DOS格式化C区FAT32,装上WIN98系统,硬盘拿到IBM570笔记本上,又不认了,现在连光驱启动优先也进不了PE了,光驱转一会就停下来了。光驱换到其他笔记本正常使用。

搞几次重启后,连按F1进不了BIOS,停止在进BIOS的英文画面。电池有电3.02V。按ESC,出现:一堆英文,其中内存检测通过,系统BIOS 映射,视频BIOS 映射,UMB upper limit segment address:E000,光驱转一会就停下来。两次装的系统其他笔记本都能用。就是装回硬盘到IBM570笔记本不能用.
老机器BIOS很简单,没有串口并串设置.拔过电源,电池(新购一粒3.3V)
听讲IBM要恢复引导光盘复资料到硬盘,但搜索网上只有X30以上的无这么老的570机的。听说老IBM570机器有什么隐藏分区信息来启动,难搞。
有什么办法让它能进入BIOS,认到硬盘,才能装系统,或下什么软件,因不太懂,最好详细说出步骤,或者请试过搞这些老机器的能者帮助下。上次开机密码也是从网上学习制作简单电路加软件折腾破解了。原来是1234.取消了密码,折腾完后,又折腾硬盘,扫描坏道,修复,分区;结果硬盘折腾坏了,换上新硬盘,用2008年的风雨林木WINXP V7.7版的PE,在其他笔记本用PQ只分了1个区,(C区),并在其他笔记本用WIN98光盘的DOS格式化C区FAT32,装上WIN98系统,硬盘拿到IBM570笔记本上,又不认了,现在连光驱启动优先也进不了PE了,光驱转一会就停下来了。光驱换到其他笔记本正常使用。
搞几次重启后,连按F1进不了BIOS,停止在进BIOS的英文画面:Entering setup,
按ESC出现了:

上次原硬盘未坏时能进光盘的PE:

网上说USB故障,也会造成不进BIOS,检查发现过USB地脚有裂缝,加焊过,问题依然。

网友:
这么老了  修者还有意思   楼主果断丢掉吧。。。。。。。。。。。。

网友:
你找个同样是IBM的笔记本,把硬盘装进去,装个系统,再装回老IBM,试试

网友:
IBM笔记本必须要在IBM笔记本上装系统,再拿回来才能启动

网友:
楼上很有可能是对的

网友:
扔了 算了吧~

网友:
找到不进BIOS的原因了,按住一下南桥蕊片能进BIOS,南桥虚焊了。要做BGA才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同一款的本本吗,不同型号的IBM得吗?

只要是IBM的笔记本都行,我那时就是装T20上克隆好系统再装到570上的

网友:
给南桥加个散热垫可以进BIOS,但不认新硬盘,光盘进PQ分区无磁盘,光盘可以进PE了,但找不到新硬盘,仍然不能格式化硬盘装系统。继续寻找办法。

网友:
不认硬盘,于是用酒精清洁硬盘线与主板卡口,万用表测量线口都畅通,插入硬盘开机进BIOS,启动项目中发现了硬盘,OK,底座光盘进PQ8.5 FAT32格式化C盘,安装XP系统成功,终于拆腾完了。

网友:
搞个外接算了。。。

网友: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家伙认必达尔128MB内存,不认镁光256MB内存(单条,IBM130笔记本可用)。不知IBM570最高上(认)多少内存(单条)

网友:
又是南桥虚焊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好像容易坏

网友:
于是用酒精清洁硬盘线与主板卡口,万用表测量线口都畅通,插入硬盘开机进BIOS,启动项目中发现了硬盘,OK,底座光盘进PQ8.5 FAT32格式化C盘,安装XP系统成功,终于拆腾完了。
厉害

网友:
这么老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不知道你要修了干嘛

网友:
我都哭了,真的不稳定啊

网友(2013-12-01):
jjjjjj斤斤计较就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我看明白了,中心思想就是硬盘接口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T60集成图纸有没有  能否传一份 小弟感激不尽

我百度硬盘搜索了下,有是有T60的图纸,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集显的。我都是从网上论坛下的,你应该能搜索到吧,没有的话估计我也没有。问问版主看看

网友:
老电脑没必要

网友:
会不会不认这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