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经常跳

楼主(2013-10-30):
俩年前买的一个 安泰信 APS 3005S 30V 5A 稳压电源   最近出现 了    问题       调成20V   一会就自动降低到了5V 或者9V     关掉  再开 还是9V  把电压调成最大也就17V   有时会自动跳到30V    求大侠指点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位器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电源是也是你安泰信的。也是这个情况。我换了那个调节的那个电位器就好了。你换一下好像是一下50K的换了一定会好的

网友A:
电位器坏。。。。。。。。。。。

网友B:
我的3005也有这个情况,是电位器问题,我没有换,拆下前板,注射器打点机油到电位器里面去转几下就好了,里面干涩,接触不好.

网友:
电位器坏了,外接一个也行

网友C:
真的吗?  我不懂 哪个是电位器额 能指点下吗?  QQ  1007279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005也有这个情况,是电位器问题,我没有换,拆下前板,注射器打点机油到电位器里面去转几下就好了,里面干涩 ...

是哪一个啊 ?  调节 电压的那种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坏。。。。。。。。。。。

我不知道电位器是哪一个  能指点下吗?

网友D:
楼主电位器 啊

网友E:
不可能手把手教你,干维修的,自己拆开捣鼓捣鼓。动手能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手把手教你,干维修的,自己拆开捣鼓捣鼓。动手能力呢。。

我知道的啊   关键是 电位器 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位器 啊

调节 电压的是电位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的啊   关键是 电位器 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咱能先拆开吗??拆开后,看里面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上面有器件有无标了点啥?然后咱再百度下呗。*脏话*,我明白了,你想多赚点分对吧。回复一下就是2分,SO,狠劲地回复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咱能先拆开吗??拆开后,看里面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上面有器件有无标了点啥?然后咱再百度下呗。*脏话* ...

我是来求助的  骂人的话 我不想说了 有人指导不是比自己研究快点啊        搞了半天  别人 说的话对我有用  我已经找到了吧50K 的东西了   你来回复也没见过 你说了点有用的东西啊  这是探讨的地方 不是你这种 回复说让你自己研究     都让别人自己研究了   需要你回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求助的  骂人的话 我不想说了 有人指导不是比自己研究快点啊        搞了半天  别人 说的话对我有用 ...

你不拆谁指导都没用。我那是口头语,你别介意。主要看你太墨迹,问来问去,自己不动。现在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这个电源调动的害的我烧坏2快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  我不懂 哪个是电位器额  能指点下吗?  QQ  1007279001

就是你平时扭电压的那个钮呀。那个就是电位器呀。把他换掉呀(调电压到30V那个钮)

网友(2014-06-29):
建议把四个点位器换成进口的电位器,不然换国产的用不到多久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