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创维26l03hr电源高压一体板Q609 Q610这两个件

楼主(2013-10-30):
请教高手创维26l03hr电源高压一体板Q609 Q610这两个件。客户拿来的时候这两个件就没有,好像是被人拿掉了,请问:是原机本来就没有吗?如果有,是什么型号?请告知一下,谢谢。现在的情况是:接上电视板后5V    16V 跳变 轻微的跳变,指示灯不停地闪,黑屏,原来是电源模块STR W6556A击穿,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被人修过了,24V 实测28V ,不跳变,请问:1那两个件是什么型号?2如果原机本来就没有这两个件,是不是电视版坏了该怎么修呢?

网友:
这两个应该是个MOS管吧

网友:
你发张图来看看不会是C5706那种吧

网友:
这就是原图

网友:
Q609 A1013
Q610 C1815
ZD603是30V稳压管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我试一下。ZD603好像没坏吧!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上的师傅,换了这两个件后就好了,电压也不跳了,肯定是被某个无德的人给拿掉了。浪费了我这么长时间

网友:
Q609 由于手头没有A1013 我用的是A733 现在用着正常,不知长时间用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