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串口电源4线不认硬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30):
原先马先影450 SATA串口硬盘电源线(5线)用着无问题,换上COLDLA终极者魔术师电源定额400W  SATA串口硬盘电源线(4线)的就不认硬盘,几次开机或重启,有一次能开机,不过硬盘灯一直亮,硬盘好象工作不正常,无法停下来。换回原来电源5线的,开机正常,硬盘工作也正常。是什么问题呢?网上不是说4线和5线都一样吗?硬盘是前几年的,无坏道,难道是以前的硬盘非要5线的插头?

网友:
如果是早期的SATA硬盘或是SAS硬盘是需要3.3V供电的,楼主注意一下是不是修的服务器,很有可能是SAS硬盘.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供电问题,有些需要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