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换屏不亮

楼主(2013-10-30):
联想 K26 的机子 原来的屏是  LTN121AT07  屏碎了  上家 发了一张 给我 但是换上去  是暗屏 原来的屏不暗的   我看了下 屏的借口定义 是一样的   有哪位碰到过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在淘宝上买的屏用电流表+高压板点一下看能不能亮,怀疑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B:
是不是要换哪个8脚的码片

网友C:
是暗屏还是黑屏呀

网友:
找个坏屏换上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暗屏还是黑屏呀

机器换新屏 就是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换哪个8脚的码片

所以才发帖 看看有没有兄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淘宝上买的屏用电流表+高压板点一下看能不能亮,怀疑是不是灯管坏了!

这个机子 没灯管 额

网友:
是灰屏啊,还是暗屏啊,用坏屏点一下试试

网友:
是暗屏 隐约看得到字 还是灯亮看不到字 还是没反应呀

网友:
这个网上有图纸的,自己下下来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