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G31一M7 TE 沒复位,,

楼主(2013-10-30):
I0发热,,换了I0还是不行。。求解,,,I0型号是    IT8712F一s

网友A:
只会换?不会测?两个PG和时钟到了吗?

网友:
看看外设是否有问题,测两个PG,和时钟

网友B:
复位上有电压吗。时钟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上有电压吗。时钟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干南桥

有啊,时钟正常,,干南桥,,那为什么I0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会换?不会测?两个PG和时钟到了吗?

时钟到了。。pG是???

网友:
没复位按时序来修呀!

网友C:
乱打下 MOS管的供电吧~ 看哪里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上有电压吗。时钟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干南桥

复位上沒有电压。。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上有电压吗。时钟正常吗。如果都正常。干南桥

复位上沒有电压。。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打下 MOS管的供电吧~ 看哪里少电压!

哪里阿,,,,,,,,

网友:
cpu没有工作就没有电压啊

网友D:
干南桥有点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南桥有点危险啊

这没什么危险的。。台机经得起折腾的。。况且植一个南桥也是很快的事啊

网友:
网卡和声卡有没有短路,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