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显示器按键板花屏具体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2013-10-30):
谁知道显示器按键板花屏具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希望大家帮帮小弟太感谢了

网友:
看问题在哪了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是按键板花屏,按键板是液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是按键板花屏,按键板是液晶的吗?

哦,是我说的不清楚,就是正常显示,一调节按键板出来,例如:调节亮度时,屏幕不点出现调节亮度那个模块,就是那个模块花屏,别的地方完全正常,这回说明白了吧,飞利浦的显示器

网友:
菜单花?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按键板花屏,机器显示器不花就行

网友:
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或者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