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无公共点维修求帮助

楼主(2013-10-30):
接到一个机器没有公共点。

经我初步测量Q48 S极有电压20V G极20V高电平,正常情况应该是低电平才使该管子导通。。
我测量Q5控制极为低电平正常使用。Q22控制极为低电平此处就不对,正常情况下此处应为高电平才对。
我一直追查着-PWRSHUTDOWN 此信号来源于U39

我直接在去测量VCC3SW此也是无电压
随后我测量了59脚 为20v正常,57脚为7.5V正常。
但是就是不出VCC3SW电压。
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我在网上找了下此芯片的PDF也没找到。
34/36为0V
由于思路不好,请教下各位/。

补充内容 (2013-11-1 23:16):
没进展啊.!!!现在公共电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了、
我取掉了Q36电流上到 0.6 但是不显示,很郁闷。
不知道此信号重要不重要哦。

网友:
参考T60上电时

网友:
自己有个T61也是这样,技术不行 也没弄好    学习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充电芯片U2  13脚的  -EXTPWR信号  低电平的 ,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是低电平的。,正常

网友:
U39 58脚 TH-DET外接的温度检测电阻 要全部正常  VCC3SW 负载无短路

网友:
挑起vcc3sw脚 看看电压如何吧

网友:
温控的电阻都正常的。

网友B:
撬起 61脚有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撬起 61脚有3.3v了

说明61脚的负载有短路的。你打下61脚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很好修的呀!如果过保护就查10欧电阻和TB芯片,不过隔离查一下F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这个机器

网友:
去学学咯就知道啦

网友:
阻止是无穷大的

网友C:
通病啊
楼主好好查查论坛

网友:
静等楼主揭秘答案~

网友:
断开U2就正常输出 公共点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充电芯片U2  13脚的  -EXTPWR信号  低电平的 ,这个芯片坏的多

请问下  BQ24741 和BQ24740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啊
楼主好好查查论坛

通病我怎么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