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看电影出现白屏怎么办

楼主(2013-10-30):
最近我在用笔记本看电影时不能全屏了,一全屏电脑就会出现白屏现象,可是退出全屏后又好好的,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将电脑给重启了可是故障却依旧存在。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总算是把问题给解决了,接下来就将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右键单击正在播发的视频,会弹出一个窗口如下图:

2.单击窗口中的“设置”,如图:

3.点击设置后,会弹出“Adobe Flash Player 设置”对话框,单击左下角的“小显示器”图标,会看到一个启动硬件加速,将前面的勾取消掉,然后单击“关闭”即可。如图:

网友A: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先装系统,谁会去设置Adobe Flash Player

网友:
LZ换播放器吧!

网友:
很少遇到楼主类似情况。自己的起码不会,客户的肯定从新安装系统

网友:
是啊    谁给他设置这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先装系统,谁会去设置Adobe Flash Player

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这个 还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