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IN 也许是你不知道的

楼主(2013-10-30):
高手直接跳过,新手来学习一下

ACIN 这个信号。在我们维修中最熟悉不过了,基本上修本的都知道。但是你是否留意过ACIN 的细节,先看我碰到的一维修实例

我昨天修了个F83VF 我简单说一下。进水机器。经过洗洗补补,把断线和腐烂的零件修补完成后,加电试机发现 待机3V 正常,5V出不来。5V 的最终控制信号来自于EC 的19脚 VSUS_ON  。华硕机器的特点就是5V 待机是由 EC的 VSUS_ON 控制的。此信号在EC 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就会输出。所以。F83VF 在待机的时候是直接输出3V 5V 的。 实际测量EC的19脚 无电压。测量所有EC 工作条件

1。EC供电正常 3.3V
2。 时钟    正常 (EC 128脚,2脚)  示波器测试波形正常
3。EC_RST (复位)  3.3V
4。LID_SW              3.3V
5. ACIN                    3.3V
6. BIOS程序及BIOS 芯片和EC的通信正常

这是我所测试的所以EC 工作条件。。。大伙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熟悉华硕的兄弟或者经过系统学习过的兄弟一看就明白了。而对于没有学习过的兄弟,看到上面的数据会觉得正常啊。 我所要讲的就是这里。为了这里整整浪费了我一个晚上时间,搞到深夜3点半,终于发现问题,当然。我平时也没注意这个情况      下面就揭晓答案,我上个图

看到没这个是华硕F83VF 的ACIN .图上标注ACIN_OC#

然后我再上两张其他牌子的图纸看看EC 上面标注的是  ACIN

看到没有。华硕图纸上ACIN 信号标注为 ACIN_OC#  而其他图纸上 直接标注为ACIN
这个ACIN_OC#和ACIN 区别就明显了吧。。。一个有#号一个没有是吧

这里就是我要说的------以后看到 ACIN_OC# (带#号的)不管是什么牌子,是低电平有效。只有ACIN_oC#为低电平时候,EC 才会工作正常输出VSUS_ON  。 .当看到图纸 标注   ACIN  当正常工作时候应该是高电平3.3V  这样EC 才会工作

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看看我刚才测量的EC工作条件,是否看出问题所在了。。。。呵呵

说到这里我继续说一下这个F83VF ACIN_OC#的出处。这个ACIN 信号来自于充电芯片第7脚。。我上个图

ACIN_OC#就是ACOK# ....然后看芯片17脚有个ACIN 信号。此脚是正常工作电压为2.2V 由VIN 经过R8800和R8802 分压得到

我这台F83VF 就是因为17脚断线导致ACIN_OC#一直为3.3V 高电平导致EC 19脚VSUS_ON 无输出。导致5V 不工作。导致不开机

一会碰到这个情况大家多注意ACIN 这个信号。免得像我这样误以为信号正常走了好多弯路,看到论坛上有人发求助贴为什么不出VSUS_ON 这样的帖子好多。
希望我的帖子能对你有所帮助。
忘记说了。觉得我说的好的。个我加分。多谢支持

 会员1040432300鑫豆2025-6-22 13:22

网友:
在最开始的时候看每个信号都要看有没有带#或者上划线,信号带有特殊符号就表明他是特殊的

网友:
楼主言之有理,俺来支持你了,但俺是新手还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加分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在 “ 评分”那个按钮那里可以免费为他评分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过要是看芯片的内部框架图应该也能判断ACIN是否正常,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ACIN# 低电平有效 一直低表示适配器插入  EC_RST# 低电平有效 如果一直低电平就会处于一直复位的状态 其实要先理解英语信号的意思 再看是否带#

网友(2014-07-09):
思路清析 这技术算得上老鸟了
同意楼主!
厉害 赞
辛苦了,对我们很有用,。。。。

网友(2013-10-30):
F83V 不通电或不开机一般都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好像芯片有点贵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我们新手很有用。

网友:
华硕的机器大部分都是ITE的IO,确实现在新机器ACIN都是低电平了,但带#不一定是低电平有效,是动态时低电平有效,从无效到有效状态,

网友(点评):
有#就表示是低电平时有效,但并不表示工作时一直为低电平,即动态低电平有效,即:平时为高,发生作用时为低,过后又为高,即所谓高低高。

网友:
 还真没详细的研究过这个信号  学习了

网友:
不错,讲的很好

网友:
呵呵  分析的这么透彻哈。好像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吧

网友:
对于图纸认知的基本  看图要仔细  一个#会是决定性的

网友:
也就是说ASUS的ACIN是低电平有效的,3.3V是不正常的。

网友:
来学习了,感谢您细心的解说,此帖对俺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看法 我认为不一定带#就为低电平

网友:
厂家不一样,设计思路不同,信号除了公用的,自定义的信号,很多不同的

网友:
l楼主说的有理,主要还是要细心,多分析电路图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我们新手太有用。

网友:
那是~ 根据实际分析才有用~

网友(2014-07-09):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同意楼主

网友(2013-10-30):
#意思是低电平有效,但并不表示工作时为低电平,这个要分清,不然就纠结了

网友:
恩,经典,这个IO是收到19V分压后的ACIN输出低电平的ACOK#  ?是吗?

网友:
呵呵,楼主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低电平有效的意思,一定要与没它的区别开哟,不过对新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看图纸要仔细点了……

网友:
说的很好,这个信号还真没注意。以后会注意

网友:
充电芯片收到19V分压后的ACIN ...然后发出低电平的ACOK# 去EC

网友:
其实你理解这个句话的意思就行了
ac=交流in=输入
acin就是交流输入     可以理解为电源已插入
楼主那句话   acin oc#     oc为过载   #为低电平有效
可以理解为交流过载   在低电平下正常

网友:
心很细,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变化呢向你学习哈

网友:
现在知道了,学习到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机器充电芯片坏了很多

网友:
后面的#号或下划线,只能说明信号本身是低电平有效,但初学者要注意的是低电平有效不等于低电平时主板是正常的。

比如reset#信号,低电平时才是复位状态,但在我们维修中,处于复位状态主板就不正常了。所以初学的一定不要把这两个概念给混淆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也学习了

网友:
深入分析了,就是贡献。

网友:
看图做事,都叫OK,可他们都不是一路的,非兄弟。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把它接到地 直接拉低 还是从新接线呢

网友:
没有系统学习过,讲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自己对信号的理解不够!我想比较资深的行家都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
维修要注意细节,学习了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过一台F83VF,送修故障是头一次能开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但关机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刷BIOS换EC都不行,后查到是ACIN这个信号的问题导至EC不读BIOS,走了弯路。

网友:
ACIN这个信号我的板上面测为1.8V ,图纸理论值是2.4V,实测正常为2.2V左右。

网友:
横竖都是二的井字符号。在电路图纸上是这个意思呀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不过我记忆力不好!多看看就行了!!呵呵

网友:
“华硕机器的特点就是5V 待机是由 EC的 VSUS_ON 控制的”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我所知道的是:VSUS_ON是在有待机电压5V,按开机电源键后才会产生的信号吧!现在待机5V都没有,EC能发出VSUS_ON信号吗?谢谢指点!!!

网友:
修到过   没有跟大家分享     必须的顶楼主

网友:
确实有时候一个#没有注意。会走一些弯路

网友:
明摆着有OC在后面,意思是超出检测!和只有ACIN不同意义!楼主不要把它们想到一起去!比喻说单独用电池的时候又怎么样?它们是有先后次序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OC是有另外的意义的。

网友:
分析详细  我把EC工作条件又记下来了·

网友:
DELL 有些板子是低电平有效的 HP的板子都是高电平有效的

网友:
楼主俺来支持你希望你以后多发点这些贴子哈。我来给你加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我是老鸟似的

网友(点评):
学了english就不一样哈

网友:
受教了,维修的确要仔细。

网友:
虽然我只能为你加一分,谢谢楼主分享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网友:
  必须仔细。

网友:
写的很仔细,好思路决定一切

网友:
不错 哦  可以哈

网友:
楼主辛苦 新生有望也

网友:
厉害  是我就直接忽略过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很好的学习方案

网友:
  这些信号在实地学习时,老师没有一一解答过吗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俺来支持你了

网友:
带#和不带#  下次自己会注意了

网友:
也就是说acok也正常是低电平了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
有些ACIN不正常可以开机的,只是不充电,这个靠积累了

网友:
看完贴,也收下作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