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A系列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3-10-30):
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电压,经查充电芯片,4脚ACDRV#为19V,这是不是能判断芯片坏了,输出的电压过高?这个保护隔离要过的话,要满足ACDRV#,DC_IN_G1一块为低才行。

网友:
 是SONY E系列的。

网友:
SONY还有另外一个保护电路呢?楼主还得要查查看。

网友:
同以上楼主的说法

网友:
so索尼的不好弄  呵呵楼主要细心 慢慢查呀!!

网友:
查下适配器存在信号吧!

网友:
先换个芯片!!!

网友:
适配器存在信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公共点短路了,一烧去掉了一个电容,问题解决。。。又出现新问题,装硬盘掉电,不装不掉。。。已经换过一个硬盘也一样掉电,各位大神我要查哪些信号呢。。这方面没遇到过啊。。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正啊

网友A:
硬盘本身没坏的话,南桥。接口看下、、望楼主给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本身没坏的话,南桥。接口看下、、望楼主给结果

硬盘没问题,最后是可调电源的问题。。应该是电压带不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