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4富士康老主板拿来练手,老鸟绕过

楼主(2013-10-30):
今天一大早刚营业客户就来修电脑,客户说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打开机箱一看,是一台老掉牙的p4老主机按平时都不想弄的 ,直接换板,但这种板子基本上没得了,通过和客户的交谈看的出来客户挺想把这老爷修好的,于是报了价,客户二话不熟就说修嘛,于是我就叫客户晚点来拿

     拿来时故障是插诊断卡代码乱跳,3.3v等在闪,既然这个电压不正常就先拿它开刀,这两天有听老徐的课,里面有讲到待机3.3v电压一般是由1117或者1084产生,找了主板上有个1084,就从它开始,量了输出脚有3.3,同时pci-a14也量了下都有这个电压,既然待机都正常再试试开机,通电,代码还是乱跳,再测1084,电压又开始跳变,这时无头绪了,在网上搜了下,都没 遇到相同故障的,群里也问了也没人回,看来只能靠自己了,于是静下心来想了想,会不会是哪里短路,再测了下其他电压都基本正常,唯独这个3。3v在跳,没法,只能开始跑线,老徐说一般atx电源待机5v出来时直接到稳压器的,但我跑的是绿线出来经过一个电阻再经过一个8脚管子4501的7脚,二脚出来才是接1084的,同时有个疑问,这个4501是做什么的呢,先不管,我再开机量这个8脚芯片电压跳不跳,还是跳,虽然不知道这个8脚芯片是做什么的,我觉得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我用热风枪把这个芯片吹了,直接用导线把2脚和7脚直接短接,再次开机,马上正常跑马了,量3.3v不跳了,试机半小时没事,交客户,到此维修结束

      本人还是新手,最近在听老徐的课,觉得挺不错,这次维修救把所学的就用上了,虽说这维修算不上什么水平,不过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哦,所以老鸟们请手下留情,帖子有不对的地方欢迎纠正,嘿嘿,高兴啊~~~~~~~~~~~~对了,哪位高手说说这个8脚芯片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是不是起个保护什么的,本人又没图纸

网友:
4501应该是MOS管,按你所说,应该是用来,当关机未断电的时候,给主板提供5VSB待机,用来给网卡等供电,适用于网络唤醒,键盘唤醒等功能。当开机后,切换到VCC 5V。你可以把主板具体型号说出来,这样可以查查图纸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双MOS管,一个N,一个P,待机时紫5VSB供电,开机后红5V供电!双路供电,你动手能力还是蛮强的

网友:
集成双MOS管,一个N,一个P,待机时紫5VSB供电,开机后红5V供电!双路供电,和45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