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插电有异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30):
一杂牌显示器插电有异响,按键无反应。查12V5V不正常跳变,主板和高压取了点裸电源板还是一样。。MOS管正常。后继无短路、电源管理芯片(203D6)没有货找不到代换的。。不知道203D6容不容易坏!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个开电有吱吱声是吧,这种情况恰恰与你理解的相反,这说明前极高压部份已经正常起振工作,出现吱吱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后级低压输出部分短路了,另一个就是负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引起开关管过流保护.你这种问题应该是出现在负反馈电路.估计你的12V与5V输出电压都偏高.你可以在开机情况下短接光耦接高压一边的两引脚看看输出电压是否降低(注意防触电),如果有下降请替换光耦与TL431三端稳压器.

网友:
谢谢你,找另外一家拿了颗芯片换上去就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