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0.6A掉电

楼主(2013-10-30):
板号:DAOQL6MB8FO 电流0.6掉电维修,有时可以上到1A以上一下子掉电可以重新开机但是一开就掉,查各电感供电均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查看CPU电路如下: 测电感上的波形及电容上面的波形无问题,不象是CPU供电出了问题,测PG信号正常只是同样一下就掉下来说明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广达掉电一般是hwpg 信号没出来,查看HWPG果然为低电平,查其相连的电路如下
其中OZ8119电路及PU5电路因为这个机器是集显的所以电路上没装没有考虑。一个一个电路的断开最后发现是RT8204第4脚断开后就正常了。怪的是1.05V及1.5V电路都是正常的,这时点机器可以点亮了。测了一下外围没有问题于是加焊芯片。再把拆下的电阻还回去试机正常。看来是8204虚了。在网上看到过是8204控制的Q22坏了没有输出1.5V导致0.3掉电。今天是同一个芯片电路但是不同的地方坏了,看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附件为点位图电路图 QL6_DV2-DIS

网友:
搂住很细心阿

网友:
楼主技术好,很细心。

网友:
写的详细。看着不累

网友:
楼主好样的!理论扎实啊!

网友:
楼主那个压缩包是什么呀,点位图软件吗?

网友:
PG信号没有出来,但是电压出来了,呵呵,幸运哦。技术也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