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苹果A1278笔记本

楼主(2013-10-30):
           小修(二修)A1278不开机
机器型号:A1278
机器版号:K24
机器故障:二修 无待机

这篇帖子早在10月1就写好了,由于太忙了没时间所以拖到现在才发,望大家谅解。。。。
国庆长假大家一定玩的很嗨吧,苦了我这IT屌丝啊。连续七天上班。命苦的孩子。连迅维网管理员唐大小姐也休息了。我还在管理我的板块。这算不算爱岗敬业呢?
直杀正题:
客户是我接的,来的时候说是不充电,电源灯不亮。在第一家维修没有修复。实际检测是根本不开机。怎么会充电的。报完价格后留机开修。拆下主板目测上家动过MCP单桥 加焊过 SMCH8
动过保护隔离场馆。
接上电源测量主板F7000没有电压。这很明显是保护隔离没有过。

测下待机3.42v已经出来了。老实测U7000充电芯片的条件把。

实测条件符合19VDDVDDP没有电压。这个是芯片内部自身发出的,供给芯片内部BST模块的。再测2CHGR_DCIN这个主供电不正常电压OV找到故障点。它是由D7010二极管正向导通供给U7000

翻看点位图D7010MCP桥的下面,实测二极管正反向阻值都是无穷大,问题锁定。

更换后在上电测试,冒了一股青烟,翻过来一看居然了U7000芯片烧了。这下悲剧了。拆下芯片掉了3个焊盘,1 2 3 脚都掉了。在一看图纸3个信号分别是CHGR_AGATE  CHGR_DCIN  CHGR_ACIN
换芯片飞线吧上图。

再看待机正常故障解决。
能上电开机的。在之前客户说过还不充电接上电池电流有变化电源灯也变成黄灯了。电流很大看来电池是饿的不行了。

装机测试使用正常OK

 会员2042642元2022-11-13 16:42

网友A:
牛,A1278单桥确实坏的多

wxf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这种本子这种故障修一下收费一般多少?

网友:
表示还没修过苹果 楼主牛

网友B:
牛B,同问这种故障收费多少呢?烙铁是白光951吗?

网友:
A1278单桥确实坏的多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4-07-09):
版主,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A1278 , 进水,断了根线,绿灯不亮,补了线之后绿灯亮了,但是进苹果系统死机,重装xp系统到解压驱动那里也死机卡住 , MCP79 换过全新的了还是不行, 硬盘内存都换过,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2013-10-30):
希望版主尽早回复!想知道报价多少!

网友C:
这个案例我记得,你当时只说是充电芯片坏了,飞线之后有木有处理好后事啊

网友D:
我修了a1278 M97小绿灯不亮,能开机,电池不充电。H8坏和U7000坏了换了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版主哥哥   苹果的电源线接电流表   怎么接   是直接两根  一根供电一根地   适配器检测的那个用注意吗。你是怎么接的想请教下

网友:
犀利啊 文章哦详细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哥哥   苹果的电源线接电流表   怎么接   是直接两根  一根供电一根地   适配器检测的那个用注意吗。你 ...

直接正负极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了a1278 M97小绿灯不亮,能开机,电池不充电。H8坏和U7000坏了换了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有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案例我记得,你当时只说是充电芯片坏了,飞线之后有木有处理好后事啊

处理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A1278单桥确实坏的多

这个没有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B,同问这种故障收费多少呢?烙铁是白光951吗?

是的是白光951

网友:
遇见高手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遇见高手了啊  只有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