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0-30):
没修过音箱~~对里面的芯片完全不了解
是否可以用TDA2030A代换YD2030????
芯片

网友:
不可以,同型号换,这个便宜,2元一个
反对楼主:
5.0
□大□东
反对楼主:
哥都换上去好了

网友(2013-11-29):
这个系列,包括,tda2003,tda2030,tda2040,tda2050,lm1875,lm675,都可以直接代换,原则是大换小,前缀只代表生产公司,你的YD2030应该是国产的,进口ST的应该是TDA,后面带a是改良版

网友(2014-12-17):
要查下PDF,一样了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