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30BW不通电

楼主(2013-10-30):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电压没有出来,电流也没有…不知道电压是从哪个发出来的,各位高手知道的就说下,谢谢

网友:
没电就是电源板坏了吧,简单就是侧电源板,分交流直流两部分,地也是相对的,不能找错,确定电源板问题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刷程序就行了的

网友:
是三星液晶显示器吗?

网友:
慢慢查一下吧

网友:
这款显示器通病是BIOS,但你这个貌似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款BIOS有通病。  但是你要排除电源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