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8D通病,附加图纸 附BISO

楼主(2013-10-30):
电流上到0.4几掉电。戳除了内存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发现内存供电芯片24脚(ON)不开机状态下电压有1.1v 开机后只有1.7V(正常不开机0v 开机3.3v)

ON这个信号应该由EC发出的(怀疑EC坏了)
戳EC.82角SUSC,开机的时候正常3.3V输出.
EC82脚SUSC,经过XXX电阻产生SUSC#_pwr

电阻R9104,一端3.3.一端1.7
3.3v 电压正常 (不是EC问题)
SUSC#PWR这个信号除了开启内存供电,同时也开启12V供电
测12v供电芯片第三脚开12V(由5V升压得到的12V)
测12供电芯片第二脚NO开启脚,电压1.1v 开机状态下1.7V(和内存一样)

怀疑12V供电芯片第三脚与第二脚有微短导致漏电
拆12V芯片
拆了找了个新的换上去,通电,测开启电压正常。
开机,亮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先收场

网友:
T68D 啥机器啦。没见过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只记得海尔T68修显卡修得多,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楼主采用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记得海尔T68修显卡修得多,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3桥合一的貌似

网友:
通病多啊 徐璈多

网友:
支持LZ 再多发

网友:
为什么我没找到12V的供电芯片

网友:
真不知道有这事

网友:
内存供电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对线路很了解,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几台 暂时还没遇到过这个掉电的,收藏下先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骗子下载是没用的东西。大家小心骗分了

网友:
绝对有用的  手里有台进水的

网友:
我下载怎么没看到你的图纸啊,

网友:
这图能用吗?我找好久了

网友:
擦,点位图啊 ,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
很少碰到通病机,丫碰到的都是新型号机子,修的心里都没底

网友(2013-12-11):
我也下一个用一下, 我的不加电

网友:
你附加的图纸呢,也不标清楚是点位图,害得那么多人浪费下载分

网友:
我只记得海尔T68修显卡修得多,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华硕代工的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是什么机器?很少听到这款机

网友:
这个本子 貌似显卡坏的最多

网友:
这机器我也没修道过,特来看看

网友(2014-03-24):
正好需要

网友:
还以为是图纸,大爷的

网友:
好贴,收藏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你注明一下那个是BIOS那个是图纸撒 坑啊 下错了

网友(2014-04-28):
就是箭头所指的小芝麻管,上面标的是 C4, 华硕料上有的,我也刚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