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8 BIOS

楼主(2013-10-30):
主板版号:DAVM8GMB8G0 REV:G   EC是IT8502E   ATI 独立显卡

DELL 1088 BIOS.zip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15-09-13):
我这个不开机  连待机3.3 V 都没有   跟BIOS 有关系吗

网友:
下    个试试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开机就显示左上角闪光标,哪也动不了,论坛有的说是显卡,但显卡加热后还是不行,有的说是程序,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经过测试,左上角闪光标的故障不是BIOS的问题,如果是此类现象,就不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