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按键被锁·

楼主(2013-10-30):
戴尔显示器按键被锁·求解决,型号E173FPB每按+——按键出现一把锁图标,请高手解决

网友:
按住OK键不放,等自动解锁

网友:
如果不知道按键解锁
就重刷里面存储芯片

网友:
又学了 多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按键漏电了  拆开看一下   全部换了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就一直按着退出键10秒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