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A69T 点不亮

楼主(2013-10-30):
今天收到同行的送修板子,是七彩虹主板型号是A69T。  裸板上诊断卡跑F2 F5 C0 C1 ,这是什么情况呀?求助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C1内存不过,换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北桥

网友A:
最好是先刷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刷一个BIOS

BIOS 刷过了 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刷一个BIOS

BIOS 刷过!!!还是没用

网友:
插内存的工作条件,再查北桥

网友:
换cpu试一下,AMD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