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问题 请教!

楼主(2013-10-30):
今天上午没事 ,拿几个电源出来修修,航嘉这块  短接风扇转下就停, 拆开后检查后级 发现一个1000UF 16V的电容鼓了 换下后,这次 通电 无负载的情况检查给个输出电压 都正常,上机 测试 无反应  如果硬启动的话 完全正常  待机电压 有5.1V左右 为撒不能开机  硬启动又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求教  还有一个先马400的电源  我以为修好了  在AMD2主板上都可以正常运行 ,在其他主板上就不行  !!求教下都是撒问题!!!

网友:
辅助电压12V的滤波电解47uF/50V,建议检查或者直接换新的。大功率管的基极的加速电容4.7~10uF/50V的也一并换新的吧。

网友:
检查PG信号相连的50V/1uF小电容,换了它。

网友:
这种强制正常的 查PG相连的小电容

网友:
既然有鼓包的电容  建议附近的电解电容都换掉吧

网友:
电解电容性能变差  造成电源内耗增加  带负载能力就变差了

网友:
换PG电容啊,换辅助管链接到大电容的那个二极管或者电阻

网友: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
电解电容性能变差

网友:
这种修复好像是体力不足

网友:
先马的电源测测PG新号吧,应该是PG信号有问题。航嘉电源应该是负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