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插拔电源适配器的时候黑屏……

楼主(2013-10-30):
最近收到一个返修机,现在的现象是当装电池、插上适配器进系统,拔下电源适配器插头电脑噔噔一下、屏幕会黑屏,且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插上电源有好了!然后我用电池单独开机,插上电源也会噔噔一下黑屏,拔了就好了!这就感觉很奇怪了……之前这机器拿过来修是不开机,重焊北桥好的!想到现在这个的现象,我怀疑电压管理、时序之类的出现问题,于是想刷BIOS!我的主板是AMD独显,板号为DAGC5BMB8C0(8L) REV:C。于是到论坛上找!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同板号,只有AMD平台的!于是下了2个刷bios!刷了现象依旧啊……于是我决定重新做北桥啊拆下来、直球、焊接,测试开机亮logo!可是到后面出现了无线网卡报错1802…… 这下悲催了啊,怎么会报错啊!之前都没这个现象啊!开机按F2像load默认值但显示下面的内容,进不了啊
按enter键也没反应! 拔掉网卡也是一样。我在论坛看了一下1802报错刷bios,或者是装什么驱动好的。于是我想到刷bios!后来慢慢的在论坛下bios一个一个的时候,搞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报错的没有了,进系统放视频插拔电压都都没黑屏……终于弄好了,心大喜啊……下面把bios传上给大家分享……

网友A:
没想到是BIOS的问题,至少不相信只会是BIOS的问题,与桥、时序以及保护隔离没一点关系吗?谢谢

网友:
结果是植株加焊桥好的吗 问题是桥空焊了吗

网友:
我还一直认为在适配器这两个信号要为低

网友B:
AMD的桥好焊   英特尔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网友C:
故障现象挺怪的,楼主蛮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是BIOS的问题,至少不相信只会是BIOS的问题,与桥、时序以及保护隔离没一点关系吗?谢谢

刚开始接触修笔记本,没考虑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桥好焊   英特尔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联系Thinkpad的板子的桥都不好搞啊,里面有胶啊……

网友:
迅维网是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现象挺怪的,楼主蛮厉害的。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