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61MT-RH 报警断电问题。

楼主(2013-10-30):
触发点亮之后报错,然后就断电,报错内容是:
错误:系统风扇失败
对于热保护系统将关闭
请联系服务中心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或是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
这个有刷BIOS的,也有改BIOS的,还有换风扇的,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吧,找最省事的方法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BIOS怎么说

应该是进CMOS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