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电流跑1.03a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3-10-30):
今天接到一个acer4930通上电电流表1.03a屏幕无反应,内存拔掉通电一样,也是1.03a,换根内存一样,有时候还有掉电现象,拆开机发现风扇灰很多,散热不通顺,二话没说直接加焊显卡,焊完以后,还是一样1.03a屏幕无显示,又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各芯片加焊了一遍还是1.03a左右屏幕无显,吧显卡拔掉通电也是一样又是0.98有时候1.03a,电流每过10秒钟左右自己上升0.01a,不是知道什么情况,望高手指导一下!!在下谢过

网友A:
看一下全板供电正常了没有,还有内存槽接触不良导致过不了内存了,把内存放在另一条槽试一试吧 再补充一下查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全板供电正常了没有,还有内存槽接触不良导致过不了内存了,把内存放在另一条槽试一试吧 再补充一下查 ...

内存槽用酒精刷了,用打值卡测了一下,内存数据线地址线对地正常,时钟0.65v,vdd1.8v,vref0.9v,vddspd3.3v,管理总线3.3v,感觉都正常 ,问什么不显示那?

网友:
coms电池2.9v也放电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我还一直认为在适配器这两个信号要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一直认为在适配器这两个信号要为低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查下时序,按时序修修看

网友:
怎么没人呀 ,高手在不在,告诉一下,怎么下手呀!! 本人在线等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用酒精刷了,用打值卡测了一下,内存数据线地址线对地正常,时钟0.65v,vdd1.8v,vref0.9v,vddspd ...

那这样你要确定你刷的bios和你的板是不是一样的,不如联想y330机器,内存有二代,三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你要确定你刷的bios和你的板是不是一样的,不如联想y330机器,内存有二代,三代的

是一样的jal90 la-4201p,

acer 4930独立显卡固件和BIOS 版号:JAL90 LA-4201P REV 1.0 BIOS.BIN.rar

4930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