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老大們. 下圖的電阻是幾歐姆的?

楼主(2013-10-30):
請問老大們. 下圖的電阻您們知道它實際是幾歐姆的嗎?

网友(点评):
这种电阻很像我在仪器仪表网看到的热敏电阻(看色环标示的间隔距离),一般的电阻色环间隔跟这种不同。楼主还是看看电路板上的符号标示吧

网友(点评):
这种电阻很像我在仪器仪表网看到的热敏电阻(看色环标示的间隔距离),一般的电阻色环间隔跟这种不同。楼主还是看看电路板上的符号标示吧

网友:
应该是30k吧,橙黑黄

hjq

网友:
色环电阻好像只能找色环一样的

网友:
第一个为0.68欧,第二个为300K。

网友:
第二个30*10000

网友:
应该是304色环,就是300K

网友:
还有第一个呀,看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300k

网友:
第一个颜色看不清楚

网友:
第二个为300K
第一个显示器是在太差了看得我变色盲了!

网友:
你的这个都看不清楚啊!叫人家怎么帮你看呢

网友:
棕色1,红色2 ,橙色3, 黄色4, 绿色5, 蓝色6, 紫色7, 灰色8, 白色9, 黑色0!自己算一下!

网友:
教你一个好办法 网上下张色环电阻阻值图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谢了!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00k的,304.

不好意思,记错了

网友:
眼神不好啊,居然看成了104? 我去~~第一个看不清楚啊

网友:
第一个电阻测试是为680K欧嗎??

网友:
在什么电路的要是在电源直接用导线替代第一个

网友:
用万表测一下,先估计一下再看色环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