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兄弟HL-2070N打印机,开机灯全闪....

楼主(2013-10-30):
试了:十三、HL2040/2070N清零方法

打开前盖,然后按住“GO”键直到所有灯全闪后松开,把硒鼓取出来再放进去(或换新硒鼓),关闭前盖

八、HL2040/2070N   清零方法

1.打开前盖

2.取出硒鼓单元

3.按“GO”运行按钮

4.将硒鼓单元装入打印机

5.按“GO”运行按钮

6.关闭前盖

兄弟2040/2070打印机鼓记数清零方法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兄弟2040/2070打印机鼓记数清零方法: 如下: 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打开前面板,按住GO键,等所有灯全闪后,松开,把鼓取出换上新的鼓(或者装已到期的鼓).盖上前盖, 一切OK,再打测试页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HL2040/2070N打印机使用一段时间后,Toner灯亮。客户更换新墨粉盒后, Toner灯仍旧亮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故障产生原因:可能客户在断电的情况下更换新墨粉盒,机器未感受到。 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解决方法:对新墨粉盒强制重设显影辊计数和显影偏压,也就是初始化。这样可以消除Toner灯亮。 zol中关村在线打印机

步骤:1,打开前盖 2,取出硒鼓单元 3,按“GO”运行按钮 4,将硒鼓单元装入打印机 5,按“GO”运行按钮 6,关闭前盖 ok

网友:
我试了网上所能查到的清零方法试了,都不行!
   长按GO键的时候,粉灯TONER就一直亮着,其它灯都不亮.......无语了...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现像...
  是主板挂了吗??

网友:
机器已修好。。。来关贴子!

网友:
准备试下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