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上一个贴片三极管337是什么管啊

楼主(2013-10-30):
刚那过来是驱动板上电源IC烧掉了,找了另一型号代换上去,供电正常了,但一个接上屏线就开不了,直接用5V供电给屏,保险烧断,后来调低电压,摸到一个上面写337的贴片三极管发热,找不到是什么型号,有一个角是接到升压线圈上的,好像是MOS管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管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