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维修历程。。易美逊17寸宽屏,求救

楼主(2013-10-30):
先上图: 拿来300V后面就没电了,电源板修复,驱动板各个电压都有,开关板也有电压,通电,按开关,有电压跳变,指示灯也不亮,显示器也没反应,这个驱动板也找不到,淘宝不是万能的。。。所以求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
改一个通用的吗

网友:
刷个程序看下
不行的话改个通用的驱动板不就好了嘛

网友:
那你就改一个通用的

网友(点评):
哈哈,能改么? 能改就不会发这个贴了

网友:
怎么会改不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不能改呢,因为你没仔细看贴,只是来打酱油赚分的。

网友:
通电下摸驱动板有没有特别发烫的地方。

网友:
亲亲,有可能是你的那个通用模块不行哦,带不起负载,我买5个没有一个改的能用,都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新的 没有什么修理价值

网友:
换新电源板替换一下试试
如果还是不亮
查一下这俩1117的电压

网友:
问一下,你那五根线改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首先这个板子TB是有的, 你的的不对715-2575-2应当有的,这个是驱动板的板号,可以找到,要想修,要测的条件很多,你说的不足

网友:
这么纠结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hIL0JP&id=35619116549

这个驱动板淘宝明显有呀。

网友:
这个淘宝是有的,不行就改个外接VGA接口的

网友:
忠告:电源板这种改发不是万能的,建议原板原件维修。

网友:
个人建议尽力修

网友:
LZ自己不给力搜,淘宝会没这个?

网友:
确定驱动板?~查查吧!

网友:
不是客户的慢慢修要是客户的淘宝替换留下坏件慢慢研究!

网友:
搜版号  以前买过  实在不行 改通用的  显示器只要屏不坏就不是个事

网友:
建议还是把原机电源修复试试,楼主应该是使用万能电源模块的吧,有的机器使用模块就是不行,可能是电压或干扰等原因吧,一般来说驱动板较少损坏,测量一下3.3V、1.8V等电压看看,另外就是数据问题了,如果不行就更换万能驱动板,自带驱动跳线设置的,价格很便宜。

网友:
尽量修吧 维修
就是要修

网友:
对啊.你飞的那五根线是啥啊? 通用电源的那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