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M2231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3-10-30):
本人有个显示器要修,显示器是长城M2231,拆开一看,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个洞,也找不到型号,看图:
请大家帮帮忙,帮我看看

网友:
1脚接1003的电阻为   ld7575

网友:
ld7552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了!!我试一下了

网友:
看到你的下载分  哎  为你加分了

网友:
1脚接的电阻为224,电路有点像ld7575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LD7575和LD7552

网友:
我也觉得是LD7575PS

网友:
前两天手里有几台,不过没注意。。

网友:
谢谢大家,等不及以用通用电源模块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