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集成显卡 跑0.25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30):
SL410K 跑0.25 查 6266A 一脚供电1.52V  去掉 PR77 正常是应该没有电的 可是1脚电压还是1.52V 继续测量6266A一脚与 PQ17 的5678脚相连

请大师帮忙附上图纸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你图纸上面是1.5v转1.5v的电路
是开机之后出来的

网友:
吹一下南桥看能不能跑。

网友:
好好了解下上电时序,楼主连问题都没找到,你这样说大家也帮不了你

网友:
我也是经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