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32LD9570TC三无

楼主(2013-10-30):
300收了一个日立32LD9570TC的电视机,三无。通电测试,有5VSB,但无ON\OFF。直接断开驱动板到电源板的
ON\OFF信号线。然后飞3.3V到电源板的ON\OFF上,通电5V,12,24V全都OK。但还是三无。实在办法了,有没修过
这个机器的同行指点下。按理说只有所有电压都OK了得话,就算驱动板坏了,也应该亮电源指示灯吧?

网友:
日立也造假啊·